DELL D600一非经典故障 (以解决)

楼主(2008-03-21):
前几天别的维修店串修过来1块dell d600的板子。

    故障说是不亮,烧了两个管子,两个元件分别是电感L77(在电源口背面)另一个是D108一个3脚的双二极管(在MINIPCI槽左上)。我以前当徒弟时看过烧D108的故障,师傅把1,3脚连起来换了个IO就好了,当时没图也不懂原理,只把解决方法死记下来

    开修,清焊盘,连电感,上稳压电源加电0.9几安,待机不对。先量个个供电对地阻值,没明显偏低的。再降电压加电找到Q149烫手它是+3VLAW电的保护隔离管。拆,上电0.01安,就是这路电有问题了。加3v到后级电流还是偏高,但找不到发热的元件了。看图纸晕呀用这路的元件还真不少先锁定IO,BIOS,网卡。先拆好拆的下BIOS,电流正常了,走狗屎运。问芯片TMD的都要百多块以为我是冤大头,自己买空的芯片刷!俩才35。下个A16版拆成1M大的ROM刷进去,焊上了。重新加18V电,待机0.01,OK。开机,开,开!就是0.01-0.03跳一下。灯也不见亮。IO挂了?换!换了俩一个拆机,一个新。故障依旧。我能力到此,现在就准备换南桥了。
    现在是3VLAW和5VLAW都有,待机0.01安,1632的23脚0V,3.3V,5V没有。开机电流是0.01-》0.03-》0.01跳变一下。
    请论坛里的各位尤其是嘉宾DEll维修顾问大侠给我分析一下,顺便把你博客里那张DELL D600上电顺序图在发张清楚的。我这里还有点搞不明白。

给1632的7,23脚加个5V后可以正常开机,外接有LOGO。说明BIOS正常,查1632的7,23由信号THERM_STP#,+RTC_PWR3_3V,AUX_EN,SUS_ON控制,待机时7脚3.3V电压正常,那么SUS_ON信号正常,顺23脚查到由U73 7SH32的4脚阻值偏低,但1,2脚的AUX_EN,SUS_ON信号有高电平,5脚供电3.3正常。此比较器为与门电路,输出不正常,更换后加电正常开机。故障修复。
  总结:这个故障主要发生在上电部分要明白主板的上电过程和各个电压的控制信号是主要。
  十分感谢DEll维修顾问和去他人的帮助

hyzycczz -5 不能骂脏话

网友:
我道歉,说脏话不对。以后我会注意,保持论坛良好风气。

网友:
重点检测IO相关部份,不是什么南桥问题,管子烧掉的故障没排除干净

网友:
再补充一句,看到这里,真的心寒,怎么会有这样的师傅,管子1,3脚短不短接没关系。
另外,知识是自已摸出来的,看看手边还有没有可用的资料。要撑握的是一种思维,而不是一种经验!!!!

网友:
D600的不知道是什么南桥? :@ 砍死你.砍死你.

网友:
英语看不懂情有可原,难道中文也看不懂了????

网友:
我会看英文,不会看中文.

网友:
崇洋媚外得太严重,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我继续查IO外围。但D108那个管不是第一次看见烧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鱼,我觉得你应该看清楚顾问的话,并不是说他不知道DELL D600是什么南桥,他说的话的意思还不应该怀疑到南桥,应该先查IO相关的线路问题.另外,就算没说对,你怎么能说"砍死你"这种话!!!

网友:
去看看io 的RESET信号出来的没有?应该所有3v

网友:
今天我把,1632的7,23脚强接个5V,接的是+RTC_PWR5V。一加电开机了,接显示器有LOGO画面。那么我就从1632的7,23两脚信号向前查,有结果告诉大家一声。
强加电能亮(我用的方法应该叫强加电吧)能说明IO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