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正常关机,检测代码F5?

楼主(2008-03-21):
磐正EP-4BDA533,带检测功能的,开机正常,关机后显示器灭,但主板不断电,CPU风扇还继续转,主板自带的检测卡从正常运行的“FF”转为“F5”,然后就停那了,不知道是回事,各位大侠哪位帮着解答一下,该怎么处理!!

网友:
是不是UPS电源设置有问题啊!!你先看看~

网友:
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同一个系统在另一套同样配置机器上正常~~~~~~~~~

网友:
看 板 子 上 有 没 鼓 包 的 电 容 了

网友:
1,cpu座旁是不是有两 个小三极管,把它们都换掉。
2,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