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VCORE 电压2.1 845主板

楼主(2008-03-21):
主板VCORE 电压2.1 845主板 上CPU 没反映 不复位 别的地方电压都正常 电源模块输出波形都正常 2.1电压到底高不高 我上的是假负载
又测试了一下 CPU地址线和数据线电压也是2.1
[
]
cpu
维修技术

网友:
楼主先看看开机的三大条件满足了吗(当然也要上下管也正常)
第一:要有正常的供电 而且要有输出PG信号
第二:时钟的正常频率
第三:复位信号
若都正常了,再上假负载测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有灯座,最好用灯座试一下,

网友:
输出PG信号
输出PG信号是测试电源输出的PG 还是CPU的PG 难到不能先上负载来测量供电 复位 和时钟吗 为啥要先测量供电 复位 和时钟
再上负载呢 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