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A690G黑屏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3-21):
我的TA690G是07年12月31号在沈阳三好街买的,从上星期天开始就出现黑屏的状况了。平均每天要黑两三次。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更新bios(现在的是最新的),换驱动(各种驱动都换过了,反正能用的都用了)。 但还是不行 看网上说是主板北桥散热问题,还说如果让cpu风扇智能运行的话会加重北桥散热负担。所以现在的风扇是全速的,就差降频了。每当黑屏之后我去摸北桥散热片,也没发现大家所说的烫手的问题呀,热量很一般

想向大家问问这个板子黑屏到底是因为什么,有什么解决方法(希望有过经验的朋友说说,我实在是不想在弄北桥风扇等的实验了。时间不等人,我想换板甚至换其他芯片组的板子)
我加一块独显行不行呢,有黑屏加独显后好的朋友来说说吧
或者直接干掉这个万恶的板子(这就是我现在的真实想法)

网友:
补充一下,我的映泰ta690g没有超过频。刚才聊着qq就黑屏了,cpu风扇还转,但主板灯不亮了。只能重启,有的时候得重启多次才行

网友:
估计你的电源比较勉强支撑。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电源、散热、中毒。

网友:
谢谢,但我的是金河田的额定300电源(具体型号我忘了)。现在机器没有装显卡

配置如下:
amd4000+
映泰TA690G
金士顿ddr2 667 1GX2
ST160G
dvd刻录机

网友:
我最大的怀疑就是你的电源,有些电压名字好听实际不行。

网友:
首先把主机和显示器分开来测试,也有可能是显示器的问题.如果说黑屏是主机的问题的话,那可以牵扯到所有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