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机子,不能点亮的问题,而且用方正上面互换内存试用 ...
方正机子,不能点亮的问题,而且用方正上面互换内存试用后,清华同方的也点不亮了

楼主(2008-03-21):
一台机子,方正的,内存插上长鸣,都插了N次了,金手指也擦了好多次了,也不行,换其他机子上的内存也不行,无论怎么插或者是清理内存金手指也不行,发现用别的机子上的内存在回插到原机子上也不能点亮显示器了,而且那个原先在方正上的内存放在互换内存的那台机子上后,另一台机子也点不亮了,但不报警 ,不知怎么回事是他的内存有问题吗,把另一台的机子主板也搞坏了吗,谢谢了
点不亮

网友:
方正机子
将主板cmos放电试试!!貌似主板故障!!

网友:
这块板可能会烧内存。。。。。。。。。。。。。。。。。。。。。。。

网友:
那你说我的内存我让那台机子烧了吗,那我这坏主板呢,我的主板是那个清华同方的啊

网友:
怎么回事呢,明白的告诉大家,不是金手指的问题吧,因为都试了N次了,为什么检测他的内存好坏的时候把他的内存接到我的机子上后,再用我的内存接到它的机子后,两个机子都黑屏了,我的机子二年多了从来没有黑过屏,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啊,谢谢了

网友:
你讲的问题太乱了,你自己都不知自己在搞什么,没用测试卡就知乱来搞机。
方正的主板有问题,内存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样给你说嘛,那板子内存供电有问题,可能两根条子都烧了!~

网友:
烧,烧,烧
烧了撒,都不测试一下电压正不正常就毛起整,这下安逸了撒!
你运气背啊。你方正的主板有很大的肯能要烧内存条啊。

网友:
类似的问题在海尔的主板上也发生过,所以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都尽量拿有质保的元件来代换,做维修的,小心为妙,我修电视的时候,换个管座,把CRT给弄漏气过,结果赔了个

网友:
看来楼主不像是搞维修的哟????????????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