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X31

楼主(2008-03-21):
各位大哥们!我的X31只要使用电源,屏幕就不停的闪(闪的期间就是屏幕突然亮起又突然暗了下来)还一直滴滴报警!而且电源接口的地方一直还有叽叽的报警声音!检查也没有漏电的情况!屏幕下面  提示一会是使用电池一会使用是外接电源!电池拔下后情况照旧!但是使用电池的时间这个情况消失!电源检查说是没有情况!请各位大哥们指点迷经!小弟在这先谢谢了!祝你们全家幸福!身体健康!

网友:
应该是电源插座或隔离部分虚焊.没拆机看过?

网友:
2楼说的不错,你可以先这样检查

网友:
我看了啊!我还点了!结果还是这毛病!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把电池拔了,只用电源适配器的时候也是忽明忽暗,另外有滴的声音,像是有电池在的时候给机器插上电源时的声音.
 一直没有解决.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