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915有的不亮有的跑AF一批主板都出什么故障啊急

楼主(2008-03-21):
:L .........................................................................................:L

网友:
主供电正常主时钟正常内存供电时钟正常

急.............................................................

网友:
我也有一块双敏915的是内存不过,应该是八脚芯片RT9199坏,没内存供电但不知用什嘛代替??

网友:
8角9199我把修好了的主版8角换上了还是跑CF还是不好用

..................................................................................

网友:
是直接AF;还是C1后到AF.......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原因吧,检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开机直接显示AF,应当是CPU不工作啊!!!!!!!

网友:
有接触不良或空焊吧,先查内存插槽和北桥看

网友:
哦 我在研究呢思路太少希望谁修过这种扳子给提些思路

我去弄内存电路和北桥看看...................................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刷下BIOS。。。。。。。。。。。。。。。。。

网友:
BIOS我也刷过不行....................

.....................................

网友:
CPU座虚了吧?如不是换I/O也许就OK了~!

网友:
仔细看看板子后面`内存到CPU之间有没断线`
要不行`压压北桥

网友:
看一下内存有没有时钟信号,若无时钟,基本是北桥问题!

网友:
主要查内存的工作条件,还有座和桥都要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确定一下   是跑CF还是AF    如果是CF那就是CPU不开机,查CPU到北桥的 和  PCI信号   跑AF就是内存不过 ,电压问题的机率不大     主要的还是插槽到北桥的信号    细心的话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