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中使用的场管代换问题

楼主(2008-03-21):
请教高手,电源中使用的K3065,K3067场管能用其它别的什么型号的代换,比如上所6N60,K2645不知是否能用?麻烦了,谢谢。

网友:
可以的  :P :P :P :P :P :P :P :P

网友:
是可以代用的,一般这样代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08-05-01):
找到我要的东西,才想问朋友,原来这里有这个东西

网友(2008-06-04):
大不了烧管子了,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