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5 液晶显示器颜色不正常

楼主(2008-03-21):
希望大家帮帮忙!我这有个ACER15寸的液晶显示器 出点问题看大家能给解决吗?
现在是屏的左面3厘米的地方有一条线 开机时间长了就好了!然后开几4-5分钟屏幕就发红 时有时无的哪位能给我解决下啊?
显示器颜色

网友:
屏幕发红,应该是灯亮老化所致!有条件换换灯管试试。有线,时间长了好了,不知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ACER的东西多是质量一般的很,我以前有个17寸的显示器用了两年多,竟然显示器的外壳都有开裂缝了。

网友:
看你说的情况应该存在2个问题的,红屏应该是灯管老化了,竖线是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