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8-03-21):
是acer17宽屏显示器   用了不到一年   现在是用的好好的就一黑2-3秒就好了 过不了3分就又来了是怎么回是啊  大哥们

网友:
出现黑屏的时候 鼠标动不了

网友:
可能电源有问题,如滤波电容随使用期渐长而性能不良,导致断电,之后温度降下来后,又恢复好的状态,就又能显示了,如此反复..重点检查电源板滤波电容,但也可能是别的问题...
仅供参考!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你能确定是你的显示器问题吗?ACER不到一年,还在保修期内。如果确定是显示器问题,还是拿去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