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怪毛病

楼主(2008-03-21):
我这里有块主板,出现的毛病非常的奇怪,只要插上atx电源和测试卡,不开机的情况下测试卡的灯都亮。并且有代码,可是还没开机。风扇也没转。请指教啊。

网友:
能具体点吗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能进入LOGO吗

网友:
当然不能进了。根本点不亮。是一个杂牌的板子,我在网上搜的好象是什么钻石的 ca63-sn的板子。

网友:
钻石的不会是杂牌吧!!!!!!!!!!!

网友:
所有灯都亮还是只有电压灯亮5V 12V.应该是板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