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82801FR能用FW82801FB代换吗?

楼主(2008-03-21):
:'( :'( :'( 手中有一个DELL主板.3.3VSB对地南桥是NH82801FR,能用FW82801FB代换吗?
我用FB的桥换后.亮一次机,之后,就又点不亮了.测量后发现3.3VSB又对地了.是不是不能用FB的桥代换还是主板别的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2010-03-21):
今天遇一915板,我还找不到PDF。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NH只是无铅,即温度比较高才能搞。两个桥是一样的。可以代换,因为我已经用FW代过NH的,可以,只是在拆那坏的NH时,难拆。。。呵呵

网友:
学习了
我就只用过964L 代过964  能行

网友:
行 可以  我是过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