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归零缓慢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8-03-21):
我将两只表笔短接时先蜂鸣  再显示800多欧姆  再跳到100多欧姆 最后3欧姆 这什么原因啊
不过原来买的时候很便宜

网友:
便宜没有好货,据你的简述这个显示过程需要几秒左右啊???

网友:
换块新电池试一试.

网友:
是需要大概2,3秒的样子
我也是准备换个电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