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1):
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MHDD,请问怎么安装到DOS?
你这样的问题下次最好别发贴子问,你自己找一下,就有好多,下次出现删
[
]
mhdd

网友:
你可以软件做一个启动盘,把它放在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先把MHDD放在硬盘一个分区上,进入系统时按F8进入DOS,然后可以进入这个放MHDD的分区,打开MHDD。就可以使用了。注意,MHDD不可放在待修的硬盘上。

网友:
把那个镜像做成启动光盘的引导文件也行的,速度更快

网友:
好建议,这样比那些软驱和U盘强吖,又不用怕你的主机不支持USB启动。。

网友:
找个硬盘,格式化的时候用 format c: /q /s,然后把你下的MHDD拷到那个格好的硬里就行了.如果楼主有需要的话我改天有空的时候可以把我做好的DOS系统的GHO传给你,不过有点大喔,六百多兆,整合了PC3K的ISA.

网友:
找个硬盘,格式化的时候用 format c: /q /s,然后把你下的MHDD拷到那个格好的硬里就行了.如果楼主有需要的话我改天有空的时候可以把我做好的DOS系统的GHO传给你,不过有点大喔,六百多兆,整合了PC3K的ISA.或者楼主去买张光盘吧,来得还更方便!

网友:
先把MHDD放在硬盘一个d:上,进入系统时按F8进入DOS,然后可以进入这个放MHDD的分区,打开MHDD。就可以使用了。注意,MHDD不可放在待修的硬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