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不能引导系统,怎么回事???

楼主(2008-03-21):
本地是小城市,主板刚刚进入维修阶段,一块370针主板不能引导系统,是怎么回事哦,开机看自检信息,可以检测到硬盘
就是到启动的一瞬间看到WINDOWS  XP 后 显示屏出现N多E文,看不懂哦?
    最后不能进系统。硬盘绝对是好的(在别的机器上试过了) 格式化  分区后
重装系统就连系统也不能装:只好在别的机器上装系统,装好了拿过来试机和上面的情况一样!!!

现在没有办法了请各位高手帮忙 :L :L :L :L :L :L :L :L :L

网友:
换条数据线试试。仔细检查一下ide 接口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出现N多英文时机子肯定会蓝屏了,表明机子硬件或软件有问题,先软后硬。慢慢查吧。

网友:
系统是不是纯安装,电源管理有没设对,内存是不是好的。显卡在别的机子上试过没有,好多问题你都没去试,我们也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了。

网友:
那100%就是内存的问题了。这样的故障排除法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内存的问题。但也不排除其他的问题。先找根好的内存试下

网友:
内存问题啊.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多是硬件不兼容导至的,先换根条子试下!

网友:
"系统是不是纯安装,电源管理有没设对,内存是不是好的。显卡在别的机子上试过没有"
赞同4楼

网友:
你其他部件在别的的机器上试过了没有呢?
  如果都试过了,那就是主板的问题啊。我这里也有块板子装不了系统。郁闷中……

网友:
在別台機子裝好的系統
應用於別台機子
除非是同型號晶片的主板
才可以正常進系統 否則一定藍屏

找一片 windows xp pe版 直接由光驅 開機 免安裝
看能不能進系統 就能知道主板有沒有問題

网友:
bu zhidao shi shenm hui shi o

网友:
   用过光驱试了,看到光驱内容后选择并确认后黑屏???(其他都试过了,都是好的!!)
几没有反应了,多半是主板问题了,要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