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工作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8-03-22):
本人的电脑是部老机子。最近出了些问题。开机几分钟后CPU的温度就上升到了60多度(没玩游戏之类的,温度值是在BIOS里查看的)。请问正常么?
还有。在BIOS里查看CPU的电压是1.90V(列表里可选择的最小值)。我的CPU是Intel(R) Celeron(TM) 1200MHz,BIOS是Award的,主板是华硕的CUSL2-C。但我记得Intel(R) Celeron(TM) 1200MHz 这型号的CPU的正常工作电压是1.5V左右,而且以前在BIOS里设置CPU电压值的时候是有1.5V这个选项值的,现在不知怎么搞的,可选的最小值只有1.90V。我担心会烧坏了CPU。而CPU温度的快速升高是否也与1.90V的高压有关?是不是BIOS的信息损坏了或是主板的问题?怎样才能将CPU的温度改回1.50V左右?

网友:
用万用表实际量测一下工作电压。

如果实际电压就是1.5V,那就是主板的电压侦测电路有了问题,不过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对啦,一般C3CPU是会对较热的。最好呢,上好一点的风扇就可以了,不用担心的。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温度误报呢?可以用手感觉下。不烫就没有问题

网友:
是滴,先感觉一下实际温度先。没问题的话就不管他喽~!!
   确实电压不对的话,送修吧你的Vcore 芯片有毛病了~~

网友A:
我的想你还是换个好点的散热器吧,这样可以解决频繁死机呀或重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你还是换个好点的散热器吧,这样可以解决频繁死机呀或重启啊

没有死机也没重启。

网友:
可能是误报温度吧,像上面说的,如果不烫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