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正常.关机变成了重启

楼主(2008-03-22):
我有块VIA心片的杂牌主板.按开机正常.关机变成了重启。在系统下关机正常。哈哈。头疼啊!

网友:
先优化下BIOS设置看结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个很明显,高级电源管理那块还起作用.按关机变重启,就是按下后这段时间未能使绿线重返高电平.重上5伏电压.那就要考虑BIOS旁边的MOS管啦。

网友:
其实就是BIOS的电源设置问题,这种问题是DOS不能关机,WIN能关机。

网友:
BIOS设置我确认了没问题.哎,是不是真的要杀I/O呢??

网友:
要杀I/O 测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