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压不正常

楼主(2008-03-22):
478座的主板灰色复位电压只有1.47V。求救。。。。。。。。。。。。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啊?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呢???

网友:
一块845的主板不能开机。PG电压只有1.47V。请教是北桥坏了吗?。。。。。。。。。。。。。

网友:
哦,我看是你坏了吧,这样的问题,只有你问得出来。

网友:
那PG电压只有1.47V,是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你表达清楚点,PG电压只有1.47V是指电源座的灰色线?如果是,你量一下阻值,看那里短路。又或者是电源坏了(大电容)。如果不会量,你就去睡觉吧。

网友:
是电源灰色线只有1.47V,换过电源,量主板的PG电压还是1.47V。。。。。。

网友:
我去睡觉了,你也去睡吧,明天把主板拿到电脑城让别人帮你看看,别操心。

网友:
顺着它的电路查吧,很麻烦,顺藤摸瓜吧,别问了.

网友:
加入QQ744286970,我帮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