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6575E 主板故障(以解决)

楼主(2008-03-22):
我的一块MSI MS-6575E 的主板插上两条同牌子同型号的512内存,但是一条是双面一条是单面,开机进入系统的时候主板就长鸣,只要插上单面那条就出现故障,但帮主板放电这个鼓掌又消除,但重启后又长鸣,请问是主板问题还是我的内存问题,我没有仪器测试

网友:
可能什么也没问题,只是内存与主板及COMS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像这种情况,你可以把单面的内存拿到另外一台电脑试一下。或者你把双面的内存插在跟单面的内存插在同一个槽。

网友:
将主板  单内存分开测试,以确认是哪个坏了,若都是好的,就是兼容性不好,试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有一根坏了,但是也有可能是接触不好。
拿一根条子,两个口子都试下。看下它在两个口子能不能正常工作,如果两个条子都能单独的正常工作,那就是兼容性不好,刷下资料。应该就好了。

网友:
1.刷BIOS
2.也有可能内存的频率低,换条400的试一下

网友:
测试发现双面的内存插哪一个插槽都能亮,单面的就出现问题了,但单面的内存在别人的主板上没问题, 内存型号是一样的 金士顿512MB DDR400

网友(2008-09-25):
可能是主板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2009-04-16):
可能内存电压比较低,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