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基础问题.....多谢指教

楼主(2008-03-22):
1、显像管碰极中的时指的  栅极  阴极  加速极  分别指什么概念??
2、二次电源 指那块的电路??
3、热地与冷地如何理解?如何安全进行测量?
4、高压包的好坏能用数字表直接测试出来吗?
5、电容用数字表如何测?数据?
6、VT是什么电路符号?

网友:
你的问题要从初中物理讲到大学物理...............

网友:
栅极-------G1   阴极--------红绿蓝三个枪  加速极-------G2
二次电源 指电源中一次电源到行之间的部分,有升压的和降压的。
热地-----300V滤波电容负极,冷地------------开关变压器次级的地
高压包的好坏一般不能用数字表(指针表)直接测试出来
小于的20uf电容可用数字表电容档直接测,现在有测200uf得了。大容量的可用电容表测量
VT在电视中是指高频头调谐电压,显示器我不知道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不是那么严谨,但你基本问题都不清楚,学起来可有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