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够返修台成功修复旭日150频繁蓝屏

楼主(2008-03-22):
更换内存,重做系统N遍结果还是蓝屏,忍不住用风枪加焊NB,风枪还是不太好控制,NB被吹坏了,
一气之下买了返修台,买了个新的855GME桥,更换北桥,一次性成功修复,跑3DMARK 01没有问题了!舍不得投资不行啊,有返修台就省了一个北桥了 ,感觉很不错!发个贴  呵呵

网友:
返修台多少钱,什么型号?咱何时也能一气之下..................

网友:
什么型号的返修台呢?返修台多少呢?谈何一气之下呢??????

网友:
对吖,说一下型号,参数,最最重要是多少钱,,几百以上,还是要上千吖,,我就不能一气之下了。

网友:
就是广州那边普遍用的那种  4000左右

网友:
呵呵    要有钱才卖得起哈   恩支持

网友:
说来惭愧 此板蓝屏问题不是北桥,是VTT供电芯片事情~修得好累

网友:
请问楼主,我怎么没有找到什么VTT供电芯片啊.能告诉个大概位置吗

网友:
在电池插口旁边的 :D :D

网友:
确实是一个有钱的,一时冲动就去弄了个返修台。。。。。。。。。。。

网友:
收来的本本 不修出来浪费了
加了个内存  电池3~4小时样子  用着很舒服

网友:
高手。。。。。。。。。。。。。。。。。。。牛人啊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要开店,买个返修台》》》》》

网友:
8205同样可以做的,北桥不是胶封的,没这么容易坏

网友:
4000元,心动的价格,好生意不用一个月,说型号吧,我决定气一下。

网友:
论坛有人卖过的啊  就像一个炉子  一个8205 2个显示窗口的 那种

网友:
楼主看来有M啊。新手就只能看看了。买不起啊。

网友:
风枪也可以做啊~
可能是楼主的风枪不好吧 我用风枪没问题啊!

网友:
用风枪就能做,工夫好深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个150的集资也是无规律的蓝屏是什么问题呀大哥门帮帮老弟

网友:
是那个ADP3205的问题吧 150的通病哦

网友:
返修台主要是用来拆芯片的吗?真这样的话,还是值得买一个哦

网友:
我也想买个返修台,多少menory

网友A:
原帖由
星络
于 2008-4-18 23:56 发表
我也想买个返修台,多少menory
我也要。。。。。。。

网友(2008-04-27):
我遇到两台这个150的机子,都是北桥虚焊了,可惜啊,都就这个板子用风枪不好吹啊,容易变形所以我没有下手啊!!!!

网友:
唉!晕的很,技不如人啊,我们公司有一个BGA返修台,大概是2万多左右,到了我手上操作不了它,有点难度啊!

网友:
学习了,
要中楼主能说一下做BGA的温度就更好了

网友:
是不是ACHI >>>>>>>>>>>>>>>>>>>>>

网友:
对于我来说!中看不中用啊!买来是个摆设啊!等以后有了钱在买吧

网友(2008-05-28):
有毛病吧,为了省个北桥买10K返修台,划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需要换这个供电芯片啊?

网友:
有钱人
俺馋那个bga台子好久了

网友:
在这段 小弟只有学习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