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AOC显示器行幅度偏小,但可调求救

楼主(2008-03-22):
AOC显示器行幅度偏小,但可调 800 600下正常 1024 768下就偏小了~~请各位大哥们求救~~我应该怎么去检查~~我是新手 ~~我换过TIP122
显示器

网友:
行幅可调,一般跟行宽电路及阴尼管这些没多大关系,二次电源出问题是最大可能,此时行供电电压低,在1024X768应该高度也低。仔细检查二次电源电路和行反馈电路。

网友:
实在修不好就进工厂模式看看

网友:
你这个问题跟TIP122和阻尼二极管没有关系.最主要就是查二次电源电路,还有就是行幅控制电路,或者进工厂模式看下.不行就试刷一下ROM

网友:
这个应该是EPROM资料损坏 所导致的二次供电下将 有一次修WEIYI黑色壳显示器经历过这样的事

网友:
楼主先查一下二次电源的电压正不正常,不正常的话查一下行场小信号处理集成块的几个B+控制引脚电路。或者在行管集电极和地之间加一个221P-441P/2KV的电容(加的不好的话会烧行管)。

网友:
他们都说了,没有升压呀,看一下吧,一般都是那的问题

网友:
轻微的变小可以进工厂模式里调一下。

网友:
软故障,进工厂模式调整再说吧。。。。。。。。。。。。。。

网友:
二次电源的故障或者是软件存在问题

网友:
我看是S矫正电容的可能性大点。 认真的测量一下,看看是不是,哪个电容失效了。

网友:
AOC的CPU和数据出问题是常事了!先刷再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