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低格。

楼主(2008-03-22):
请教什么是内部低格?这和一般低格有何不同?另除了PC3000可做内部低格外还有什么软件可做?谢先

网友:
目前,也就是用PC 3000这个通用工具做内部低格。当然也有一些硬盘厂家专门的低格工具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
除了PC3K以外还有正版的效率源也可以做,不过我想你买个PC30K ISA版就行了,比效率源便宜几倍!

网友:
哦,学习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