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BCR8PM的测试

楼主(2008-03-22):
如题,一台HP6L打印机现在开机全亮,按按键后,中间灭.资料上说是重点检查板上的加热控制可控硅的状况,请问如何测试它的好坏?????

网友:
单、双向可控硅的判别:先任测两个极,若正、反测指针均不动(R×1挡),可能是A、K或G、A极(对单向可控硅)也可能是T2、T1或T2、G 极(对双向可控硅)。若其中有一次测量指示为几十至几百欧,则必为单向可控硅。且红笔所接为K极,黑笔接的为G极,剩下即为A极。若正、反向测批示均为几十至几百欧,则必为双向可控硅。再将旋钮拨至R×1或R×10挡复测,其中必有一次阻值稍大,则稍大的一次红笔接的为G极,黑笔所接为T1极,余下是T2 极。
按照以上方法测试出该元件应为双向,但无法判断极,因为两次测试均为几十欧,请教?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吗?~~~~~~~~~~~~~

网友:
第2阳极判断出来了,但第1阳极和控制的正反电阻都是84.5欧,请问坏了吗?有谁知道啊?????

网友:
怎么说的是电脑外设的版块,怎么成了电源的论坛了.谁能帮我解答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