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图像偏移故障(已修复)

楼主(2008-03-22):
液晶显示器图像便偏移故障,左边和上面调不满,是联想lxh-gj15l4的,是那部分出问题了?谢谢。

(已修复,清空ROM资料就OK了,也可重写ROM资料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存储芯片的问题

网友:
恩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检查一下24C 系列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谁有程序请上一个,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程序的问题,谁讲一下图象位置的原理啊........

网友:
把MCU和ROM数据都刷过还不行??

网友:
刚才是把24c04摘了,现在把数据写空后装上好了,呵呵。

网友:
重写ROM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