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九120G,满盘规律性坏道,2头模块出错

楼主(2008-03-22):
一个金九120G,用MHDD检测到满盘坏道,用PCI3000,检查到2头有好几个模块(12、18、33、4F、6F、8C、96)出错,其他头(3、4)没错,找不到固件(6Y0120LO032611-Y354CCPE-KMBD-FY03A)),就把3、4头的模块写到2头里坏的模块上去,可是写好了几个又反复发作,最后只剩(12、28、8C、96),可是用MHDD测了还是满盘规律坏道,有可能坏道就是这些模块引起的吗,可以修复吗,还是要砍头?
mhdd

网友:
重新写入正确的固件试试,或许问题变得简单点。

网友:
我有个同样固障的盘,正在努力中,楼主要是搞好的回个话啊,呵呵

网友:
规律坏道
头坏的可能性极大
很多时候规律坏道不用砍头的情况很少

网友:
楼主用物理测试跑下磁头,不一定是2头坏,哪个坏砍哪个,我有个6L跟你一样的,OK了,后来分区慢想写1F,结果不小心写成6Y的,写挂了,安全都进不去,还没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头坏了 我砍好了
:)

网友:
学习了 多谢各位前辈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盘啊!!
重点关注中!!!

网友:
学习了!
;P ;P ;P ;P ;P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