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8-03-22):
主板是早期的845北桥芯片,南桥是810或815上的小南桥,I/O是83627FH-AW,问题现像是机子冷开机OK
开机一下关了在开不通电,强行短接无复位,但过半小时左右开机又能点亮~!找不到问题所在了,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虚了吧。CPU座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板做工不错的。

网友:
你所先看下是否是虚焊,,如果没有你可以试换下电源,如果还是不行 ,你可以用850对主板上的顺序加热,如果是加热到那个元件后不开机,就说明是该 元件的热稳定性变坏了,可以更换

网友:
那种绿色联想845很容易送CPU坐的拿去做下B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