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199有可以代换的吗?

楼主(2008-03-22):
一块BIOSTAR754主板内存不过,查2.5V供电正常,内存槽旁一“RT9199”八脚芯片发烫,
但手头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请问有可以代换的吗?或者对我的思路有不同的也请发言.
[
]
芯片

网友:
http://www.richtek.com/www/Docs/DS9199-04.pdf
看资料去考虑代换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昨天就在网上找到了这个PDF,但不知道用什么能代换它

网友:
RT9173,1250M,W83310G。。。。。。。。。。。。。。。

网友:
MS
9173和9199的引脚定义不同,9173好像是一边四个脚相连的说。
找到了一同型号的换上还是没好

网友(2009-12-02):
也在找,有图更好

网友(2010-03-27):
rT9173,1250M,W83310G
四楼的你说的这几个芯片是什么意思,能代换呀?
最好请您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