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华硕4500M 问题

楼主(2008-03-22):
朋友一块ASUS P4XP-X 开机后报内存出错
检查发现内存供电9915H没有3.3V电压,该电压由4500M 5678脚提供
后仔细观察发现4500M已经烧毁,因为我没有替换.所以经过测量我将4500M第3脚上的3.3V
短接到5678脚上.开机OK.
但机器进入XP系统后表现及不稳定,有时甚至根本进不去.
几次重启后,主板再次出现C0故障,但检查供电都正常.
我将第3脚上的3.3V 换成 第1脚 接到5678.但情况没有任何变化.
请教我该怎么继续?

目前3.3V正常

9915H输出2.6V正常

网友:
既然4500已经烧毁,说明这块的供电不太稳,你直接连接的话不稳定也是正常的(一般把4500的DS极直接连在一起是可以的,我也这样做过,却没出现你这样的问题).
这种8脚场管笔记本上用得多,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网友:
该主板是 采用DDR SDR 双内存
插SD内存时 9915H 输出3.2V
插DDR内存9915H 输出2.6V  由LM324 控制
两内存的供电在同一线路上

插SD内存 也报 C0故障  供电3.2V正常

网友:
那就不一定是内存部分的故障了

检查一下U座
看是不是空焊了

网友:
现在不是不稳定的问题了

是报C0 根本亮不了
BIOS也重做了

原来4500M烧掉 可能是ATX电源问题吗? 现在是有问题的电源造成的新问题吗?

网友:
你把4500的1脚和5678连接,3脚的是待机电压,电流不够。现在你看3.3V待机电压正常不,再换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
4500附近有一个2极管和一个三极管测一下看看

.....................................................

网友(2009-01-19):
一华硕P4B533内存供电问题

内存供电有AMS1505,4500M,RT9173这些芯片,现在量的内存供电只有1。6V,那个大大的AMS1505好像是内存主供电管,我用贵网坛子里的人说的把4500M的1脚和5678脚相连也没有用,不知怎么修,就是没有好的配件换,要不用替换法应该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