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200掉电故障 (已解决)

楼主(2008-03-22):
这台DELL 2200出现开机掉电故障
现象为:
          不上电池开机就在开机画面刚出来就短电。
          上电池后在进入系统掉电。但时间不等。有时又能用几个小时
故障时好时坏。有是上电池也是一样。开机画面一出来就掉。
   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谢谢

加焊网卡芯片,更换MAX1999后问题解决!!

网友:
可以试一下

我的组装机曾经也有过开机掉电现象,而且出现过两种不同的情况:其一是电源有故障的初期,电源电压有波动,更换了备用电源后问题解决;另一次是因为中了病毒,备用系统文件后,格式化系统盘重新进行安装,安装尽早进行了系统杀毒后,再系统恢复,问题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T20也出现了断电的情况,启动时会断电正常使用中也会出现断电,在网上查到是ADP3421坏了,上周日我去买了个ADP3421,今天准备换时发现我原来的型号是ADP3421 J0029 P15986,现在我买的型号是ADP3421 J0037 P19625,我不知道J,P后的数字是什么意思,我买的芯片能换上去吗?会不会把主板搞坏啊?哪位大哥能帮忙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勇敢的换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是ADP3421都能用的,不用怕,最好把ADP3410也一块换了.

网友:
说出来楼主心里不要不平静,返修的机率很大,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
过保修期就没有关系了.

网友:
这机器和网卡芯片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加他呢

网友:
请问下是不是电池冲电电路有个芯片(叫什么我不记得了,好像是MAX什么开头的,四方型的)它容易发生虚焊?这个芯片我也加焊了的。我现在试机3天,没出现断电的现象了。请教!!!!!

网友:
这个我到没有遇到呢,不过我手里现在有一个是DELL 2200的主板,以前换过南桥,现在问题是这样的呢,装好系统用的正常用两天后在开机就没有系统呢,而且BIOS里也认硬盘了就是不会引导,排除硬盘问题,硬盘是新的!会不会还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