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151S黑屏故障

楼主(2008-03-22):
一般这种故障都会说是什么高压板故障,或者是说灯管损坏,高压平衡保护等等。由于故障时隐时现,有时好象是修好了,实际上是没有修好。关键是要看屏是否有隐约的图象显示,有则说明驱动板和高压板,灯管都没有问题,电源5V也没有问题,故障大都出现在12V供电线路中的某个环节。C:\Documents and Settings\LuckyStar\桌面\图形2

网友:
是MCU的问题多!`````````````````````````````````

网友:
此帖有明显的错误,下次发贴请楼主注意,还是发一些有营养的帖子。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板上面的三个1000UF 16V的电容跟一个4532GM芯片坏的比较多!(同一型号的)

网友:
三星151S黑屏故障

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开机黑屏,仔细看液晶屏有隐约的图象,你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人就会说:高压板坏了。这是比较常见的,也是最简单的说法,换了高压板,屏亮,但过几天又不亮了,可见高压板是好的。
又有人会说:灯管坏了,造成高压平衡保护。可是灯管也没有坏。
故障分析:隐约可看见图象,说明5V电源正常,驱动板工作正常,背光灯不亮,检查高压板供电,只有4V左右,但检查供电电源电压有17V左右,一般供电电压应12V,故检查电源板,发现12V电源输出端大电流管Q1由于发热松动虚焊,补焊后故障彻底消失。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板上面的三个1000UF 16V的电容跟一个4532GM芯片坏的比较多!(同一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