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2):
我有台电脑装了2个硬盘,昨天拿出一个去朋友家安装东西后回来装上,电脑开不了机,换了个电源后电脑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拆过出来的硬盘不转了,电脑也检测不到,测量硬盘电压正常,发现硬盘电路板上有个绿色的发光
二极管
在闪。怎么会事?是昆腾的硬盘,
开不了机

网友:
换了电源后另一个盘可以用,进得了系统。没有摔或者碰,回来一直是用手拿着的。接通电后那硬盘的板子上一个发光二极管在闪,但是就是不转,如果只接上这个坏硬盘,机箱上的硬盘指示灯一直亮着

网友:
是这个原因不
你拿到朋友处后设主从盘没,如没有则不是此原因;再看下BIOS设置,应该也没问题吧;最后就查下是不是电源和数据线的连接和本身的问题

网友:
你的硬盘电路板的驱动IC坏了,在右下角的四方形IC,换一个同型号的吧,不然就换板!还有一种情况就在就是你的电源插头扩口了,用镊子整一下也许就好了.不会有第三种情况了! 估计第二种情况可能性比较大.
[
]

网友:
呵呵 再好好看看吧 看好了再说.真里不行,可以给问题再说清楚一点,大家会给你解决的

网友:
QT和IBM的盘对电源要求都是比较高了,楼主以后修此类硬盘记住这个特点了.有时你用MHDD测出来的坏道说不定也是这个问题搞的鬼.QT盘的那个驱动IC坏的最多了.

网友:
IBM的硬盘很多时候就是电源的问题,引起不认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