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9盘换完电路板后能进系统但不能被检测到

楼主(2008-03-22):
我有一块坏的金九80G的盘,上电后不转,怀疑是电路板坏了。我就用个别的金9盘的板换了上去,上电后在BIOS里面可以认,在系统里面使用的也挺好。但就是不能被MHDD检测到。PC3000一进界面也是寄存器全都错误。是怎么回事啊?请教各位老师了。

网友:
你说的BIOS里认,是认的什么,系统里可以用,是可以读写吗?怎么MHDD又不能检测到了呢?问题不清不楚的.               现在我只能根据你说的PC3000一进界面也是寄存器全都错误来判断      可能是你没跳线引起的全报红!      希望你下次发贴说清楚点!

网友:
金九的盘换板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金九是BIOS的喔,换板换BIOS喔!你这个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最好说清楚认是不是认的别名.如N40P等等!

网友:
我自认为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主板的BIOS能认。盘能读能写。就是MHDD不认。PC3000里面寄存器状态全是红。盘没插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