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联想150不上电

楼主(2008-03-22):
静态0。04  开机上到0。5 稳定在0。36左右
有趣的是把内存拔了 可以上到0。8,换了好的内存老样子
是内存供电问题吗?

网友:
问题解决 CPU供电芯片加焊
老大说是通病 拿来分享下
不过还是不明白之前为什么拔了内存上到0.8 插着就0.3几

网友:
既然是通病,记住就行了,这种问题大多不好解释.
又学到了一点知识.

网友:
在论坛上找吧,有关150的帖子不少

网友:
呵呵,不错这是这机器的通病,很多都是这个引起的呢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加焊就好。。不光这本本。。ibm有的本本也是加焊cpu的供电ic..但看起来都没问题呀。用小针拨脚也没虚焊,但加下焊确实好了。。一直没想通

网友:
有些东西真的不好解释的中草药

网友(2008-04-21):
旭日150的板子问题挺多德,通病我着就修了几台,好多是CPU电源管理芯片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