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买的一个黄花牌电动吸锡器怎么吸不掉锡

楼主(2008-03-22):
什么原因阿在换电容时候锡都不怎么氧掉

网友:
不那玩意换电容,没用

网友:
加点调料啊

多加些焊锡和焊锡羔上去,如果可能再克达克达就差不多了;没有十全十美的工具,但可能有些处理技巧!

网友:
换主板的电解电容用不上吸锡器的,用针捅孔

网友:
换主板的电容我都不用什么工具的就一把烙铁就OK了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下来,固定好阵脚就可以了 呵呵 不错啊啊

网友:
换电容只用烙铁,再加点松香,好搞得很。             .

网友:
没用过电动吸锡器~~~觉得手动的只有方便~~~
再说换电容这种活没有吸锡器一样也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
只用个电烙铁就行了。

网友:
换主板的电容用烙铁+针效果很好,我换了很多个,比较方便

网友:
高级的我买不起,我用几快钱的普通落铁就行乐,不用吸吸器.

网友:
在chinafix老师的指导下,我现在换电容用电烙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