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L1710S故障!!

楼主(2008-03-22):
这显示器故障是行管烧和升压二极管到高压包之间一电阻烧,换上后检查没有那里元件坏,于是通电显示行两边很宽,同时二次电源管630很烫. 在断开二次电源直接给行供电50 伏此时无显示,同时行管很烫,别的没有那里元件坏  怀凝是高压包坏,单测二次电源输出二百多伏,请问高压包坏的可能大不大,谢谢

网友:
串电流表检测下就知道了,正常400MA左右。

网友:
对,测一下行供电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我断开二次电源测得0.79 对于测这个电流我没有怎么测过

网友:
查升压电容,二次升压管S极电阻有无问题。如无,可代换高压包,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今天在查查看看!!!!

网友:
应该是包的问题,这成了LG的通病了

网友:
同意楼上!换包就OK!LG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是在二次供电前串入的电流表,那个电流是正常的;
2、你用50V直供时,是把二次电源哪里断开了,不亮我怀疑你没有把50V送到行管;
3、空载二次电压达到200V是正常的,那个滤波电容我记得是160V47UF的 ...

很谢谢你的讲解,在此我非常感谢.我50V电压送到行管的了,而我断开二次电源是直接把630吸空这样断的,行管发烫,接上二次电源就二次电源也发热很烫,确定直流没有那里短路,最开始就是行管坏和二次升压管到B+之间的一只2.0欧的电阻坏!!!!!

网友:
已修复谢谢大家!!!

今天把包换了,的确好了,可是用了三小时后去摸扇热片好烫手,装上没有用好久就把行管挂了,原来的是5804   我换的5855不知到是否可以

网友:
已修复

换包包修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