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维修

楼主(2008-03-22):
有一845GL主板不读内存,看到一三极管烧了,标识为"9915",用"3055"代换后,内存供电正常,但数码还是跑"C5"
很不解,以前换后都可以,没遇到这么郁闷的,查了内存的A  D信号  时钟都没问题,无意中看到板上什么都没针帽,
仔细看了原来是CMOS的跳线没针帽,找个用上,OK

网友:
没有遇到过,跳线帽可以引起跑C5吗?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那?

网友:
呵呵,只有遇到过跑C1,25,等放电放好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