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故障

楼主(2008-03-22):
有一快asus p5gd1-tml/s的主板,上775的CPU ,上电几秒自动关机,不放CPU可以上电,上面的供电场管我全测了都是好的。小第就不知道怎么修了,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
上负载可以么``.风扇要压好.CUP是好的吧`

网友:
1:电源问题
2:CPU坏
3:CPU供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
电源是好的,cpu是好的,CPU的供电管是好的,电源管理IC是5018M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