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三针的CPU风扇转速?

楼主(2008-03-22):
进了一批联想原装机上的主板 有945gc K8等 CPU风扇座都是4针的 而CPU风扇都是3针(也是联想原装的) CMOS里没有调节转速的选项 主板上还有SYS_Fan 是插后面的风扇的  现在怎么让它有自动调节风扇转速呢?用INTER原装的4针风扇没问题  能不能把三针的改成4针的?请高手们发代下看法 (不清楚联想原装机上是怎么弄的?风扇是一样的 主板也是一样的。。。 郁闷中  是不是有别的进BIOS的方法)

网友(2008-05-02):
遇到了同样问题,我也想知道,请高手解答.

网友:
三针的控制脚在黑线,也就是接地线,是经过一个控制三极管接地的,估计4针的也是同样道理是地线来控制,找到这一针不就可以实现自动调节了吗

网友:
我说说我的看法,但我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
3针的风扇没有自动控制的功能,一根是供电线,一根是测速线,再一根是地线
4针的风扇才有自动控制的功能,但具体哪一根不清楚。
4针的风扇可以插到3针的插座上的,具体该怎么插,你仔细看下风扇的插头里面,有个隔断的
至于想实现自动控制风扇转速这个功能,如果厂家的CMOS里已经设计好就有的,那没有问题的,插上风扇就行了。好象945哪个芯片就开始带这样的功能了。如果你的CMOS里没有这个功能,你就算是把4针的风扇安装上也没有用的。因为没有程序控制风扇转速。

网友(2008-07-18):
我的一点看法:
1、主板是4针,风扇是3针,是可以温控的。联想的是这样的。
2、联想的温控开启、关闭是再bios中的,有个pc  Health选项的。
3、3针黑线是地线、红线和蓝线都是有电压的,不知道那个控制的,请高手解答吧
4、联想进入bios高级模式是开机按ctrl+f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