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ELSA 9550的显卡

楼主(2008-03-22):
同学拿来一个ELSA 9550显卡子,说换个电容.上面就是画蓝圈中的电容(原来的电容是贴上的像红圈中的哪种,上面标.54,1500.6A.)爆了,找不到同样就用换6.3V 2200UF代换,试机当场爆了.哪位师傅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不是+ -反了就是耐压低了

网友:
换个16V的电容试一下看.................

网友:
换之前我还量了一下.负极接地.正接连接一个独立的4芯接口中的5V.接上就爆了.不敢试了....

网友:
是呀,很有可能是电压低了,要不然你的显卡电压偏高了

网友:
我刚换个25V1500UF ,看它还爆不
.....还是不亮.当25,不过显卡,慢慢修.....

网友:
电容耐压太低,建议换一个稍微搞一些的?!

网友:
应该是正负反了,电压过的话没有那么快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