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TX56C北桥空焊.看看垃圾设备焊无铅.

楼主(2008-03-22):
SONY VGN-TX56C主板只有巴掌那么大上焊台,旁边都是塑料接口座不得不用胶带挡.

加焊过程大概持续20分种.无铅的又是6层板从没焊过一点都不敢大意.怕起泡.焊接完成.

230度无铅的板基本可以完成回流焊.桥跟板还没变色

开机OK.修这机子整套的BGA设备成本收回来了.

网友:
厉害的啊 是笔记本主板换本桥啊

网友:
不错,管他什么返修台,能搞定本本,收到¥,就是好工具!!祝楼主生意兴隆!!!

网友:
什么BGA设备呀?楼主真实牛人,佩服,说说什么型号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牛  只要温度控制的好  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

网友:
lz你好,能不能把你的那设备弄上来看看呀。你用了多少米米买的呀?

网友:
支持一下,江主席曾经说过,立足现有装备战胜高技术条件的局部战争。修东西主要还是靠人,经验很重要。不过做无铅板的时候,最好拿到烤箱里120度烤几个小时,成功率会更高。

网友:
强悍呢,自己做的设备,还是买的设备呀,,分享一下.自己也买个去

网友:
主要还是楼主技术强。这样修板都行啊。佩服啊

网友:
呵呵,能搞定就好,搞不定就赔大了哦。

网友:
就是,如果走神把边上的塑料口吹化了,或者桥吹挂了,可就陪大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楼主比较强悍,反正我们现在这种双核无铅的机器的桥的成功率是很低的

网友:
偶都不舍得拆的这么好的本子嘿嘿哪里舍得啊

网友(2009-05-05):
引用“……加焊过程大概持续20分种.无铅的又是6层板从没焊过一点都不敢大意.怕起泡.焊接完成……”

偶的个神啊。。。整个加焊过程用了20分钟吗?吐血,这么长时间?

网友:
最最主要的还是要把温度把握好,如果稍有以外,挂了,就等着受罪吧。

网友(2009-09-02):
开机OK.修这机子整套的BGA设备成本收回来了.

楼主,你收人家多少米啊?

网友:
只能说技术好吧了,要是我的话20分钟早就熬成汤了!
     多谢分享了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你上面的大风筒是什么牌子啊

网友(2009-11-19):
20分种有点不能想象我一般在6分钟左右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