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CMOS要密码

楼主(2008-03-22):
今天忽然发现进入CMOS要密码,可是我从来没有设过密码!前几天出现过一次。我还以为是我不小心设的密码,放电清除CMOS后也没有放在心上,今天怎么又设了密码?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主板坏了吗? 还是病毒?大家碰见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不可能,谁动过你电脑了

网友:
没那么神吧~~没人动会自己上密码

网友:
不可能吧,哪有可能电脑自已加密码的呀

网友:
绝对是真的,我的主板是精英945P-A 3.0 有用这个板子的也看下,忘了说下,我的BIOS是改过的,XP,VISTA双激活的。难道是改的?

网友:
你把COMS线反跳一下,然后再开机看会出现什么情款?

网友:
你的电池有电吗?   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什么主板啊!~那么强的!扒了电池还有CMOS密码的

网友:
中毒了吧,病毒入侵了你的BIOS了,建议刷新一下你的BIOS程序吧!

网友:
不会吧`
没人动 自动加密?
是不是中毒咯
先排除软件问题``
再试试刷个BIOS撒

网友:
主板上有保存CMOS密码的跳线吗?有的话,将其拔掉然后放电处理,才能彻底将密码清楚!

网友:
放电放不好,那就是BIOS资料出错了,重新刷个BIOS就会好.
我遇到过几片.

网友:
是了,就是BIOS出错造成的,刚开始我也郁闷呢,刷了就OK了.

网友:
先放电放要是不好,那就是BIOS资料出错了,重新刷个BIOS就会好!

网友:
BIOS资料出错了,重新刷个BIOS就会好!

网友:
最近有哪种病毒可以改你的BIOS吗,没有听说过,直接刷BIOS算了。,

网友:
放电不行就刷BIOS了,不然也没办法了!!

网友:
建议刷新一下你的BIOS程序

网友:
这种奇怪的问题应该属于非常规性问题。首先刷新bios吧。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就是下载了网上的别人改过的BIOS后就出现了这种现象的。看来肯定是BIOS资料出错了

网友:
有的品牌机出厂有设有密码,初始密码是123,出厂就带密码的,是这样么?只要能正常用,时间没有问题,就不用去理会了吧?

网友:
可能CMOS放电不完全,建议取出电池,短接内外接触片,
再不行只能重刷BIOS了,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