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显卡调压管NIKO L1084S 如何带换

楼主(2008-03-22):
如题,显卡上的调压管NIKO L1084S击穿,请问用什么管子带换啊?
显卡

网友:
1084S调压IC,很容易找到.想在旧板上拆,在线路板上测IC1脚不接地的那种才能换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坏的显卡,有10多片坏的主板,主板上有这个管子么?

网友:
NIKO L1084S管子是个稳压电源块,到处都是,主板上也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