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本本三下五除二开机了迷解?

楼主(2008-03-22):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台联想本本(我每看型号政府配的),客户说开机无反映,我试了一下的确如此,我也没加考虑,拔下电池插上电源还无反映,于是我又装上电池,插上电源居然正常启动,至今正常。谁知道其中奥妙给个合理的解释吗?
联想

网友:
可能象台式机电源保护了,要拔电源一样。台式机没有电池供电。

网友:
是的,我也遇到过好几次的有几个品牌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
由于电源涌浪保护,这种故障的解决方式就是拔下适配器,然后取下电池
静置数秒就可以解决,预防的方法,开机时或电池过放电时先插直流后插交流,但是由于停电后突然来电就没有好的方法
因为这是的电涌来自电压过高,稳压部分电路没能来得及反映,这就要靠本子的保护能力

网友:
赞成张先生的说法,不过也许是接触不良的问题,特别是内存的

网友:
放电就好的故障很多 在SONY最常见 其他品牌也有 单IBM来说是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了容易这样 而且不如果不拔电池待机电压都没 我是按复位不正常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