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15C背光灯问题?

楼主(2008-03-22):
我的联想LXB-15C,升压部分用的是OZ970G,在不接信号时开机瞬间显示“信号线无连接”,随后就暗下去了,背光灯也不亮,在日光灯下勉强可看到很暗的图像,请问一下该怎么处理?
[
]
联想

网友:
更换一个高压板,如果是灯管老化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换高压板很简单,就需要三根线就可以,分别是电源、接地,和ON/OFF

网友:
按楼上说的办。首先确定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问题,然后再行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只是不知哪有高压板卖?我的高压板和电源板是一体的,如果在不接信号开机时会瞬时出现“信号线无连接”,显示的亮度很正常,但马上就暗下去,接着按电源开关不会出现,能不能判断灯管是好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鼓电容,...................

网友:
同意二楼的,高压板概率为80%,20%为灯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没有鼓,指示灯很正常的.绿\黄转换很正常

网友:
背光有问题
1 高压板
2灯管
百分之八十 高压板
百分之二十灯管】

网友:
换高压板试试。
检查电源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那个机型是三方面的问题都常见:
1.高压部分
2.鼓电容
3.MCU不良
具体是哪个问题,就得自己详细参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