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FP71E+不通电

楼主(2008-03-22):
拆机,保险一烧,开管管烧坏,1200AP40 5PIN 对地短路,更换后开机就灭,全无,和驱动办相连有3.3V和5V,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高压部分坏掉了,看一下是不是c5707烧了,这是明基的通病

网友:
有编程器读一下MCU。mcu损坏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重新换了不是重FIX那买的1200AP40就好了

网友:
不通电就是说灯都不亮。。这怎么能说是通病。。楼主也说了。1200AP40都对地了。。这是开关电源本身的问题。。楼主找个1200AP40的pdf文件。。把高压的保险先断开。。。检查1200AP40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在换ic看有没电压输出。有了。在接上主控板。看电压是否正常。。有时候主控不正常。也会引起电源保护。

网友:
今天刚刚给71E+换了一张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