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华擎板是不是少了个元件?

楼主(2008-03-23):
华擎775i65G 无内存供电 内存槽边有个APM2030起泡 换了 但输出只有1.2v 在仔细看供电管下方 这里有个8脚IC空位(图中黑框) 不知道本来是空还是被前修拆掉 这里线路连着供电管的漏级 漏极电压也只有1.2v
修过此版或手上有此版的兄弟帮我看看 这里有元件吗 是什么元件?

网友:
其实那里有没有元件,一般看焊点就可以看出来了,取过件的和原板空件的焊点完全不一样。

网友:
爱问说的一点也不错。
我取原板给你看过了,那里是个空位。

网友:
那个是为了适应不同产品但用了原来的底板的缘故

网友:
这个嘛``
一般都是4500
或者是控制负载电压的3100
你找个对照下撒

网友:
是少了个元件 我把某2个引脚相连 导入3.3v到供电管的漏极 内存电压才正常了 此版修复

网友:
呵呵,学习了啊,正在学习中,我还是个菜鸟啊,

网友:
华硕低端的板子 都烂
还是捷波捍马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