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Y和6E盘C区开自校方法

楼主(2008-03-23):
如题

高手请指导一下思路 先行谢过了

在本站找了好久没找到 如果以前有高手发过了 请转载连接 亦不胜感激

网友:
不是吧,你不会开SF吗,不知道1F模块就是SF的开关吗,改它就OK!,我也这里也有一些万能SF模块,有时间我传上来吧,或者加我Q传给你也行.不知坛子里有没有,还不太敢传上来,怕占用坛子的空间.请版主回复一下我看可不可以传.

网友:
我要的是C区的 啊 C区 大哥

A区的马马乎乎能开起来

网友:
C区的把前面的006 009关掉就直接开就可以了的

网友:
斑竹能不能麻烦你说得详细一点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块6Y要开C的自校

那么……

网友:
方法跟A差不多的
详细的方法论坛发过帖子了
你搜一下

网友:
好的 找到你曾经发的帖子了 谢谢斑竹~~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highlight=C%C7%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