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显卡装不了驱动

楼主(2008-03-23):
我有块9550显卡.插到电脑上能认出是9550.但装上驱动后在显示属性中无法显示它的它的资料.只显示了一系列的不可用.但在硬件管理中它又装好了驱动.我昏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怎修啊???

网友:
BGA虚焊 或bios 问题

网友:
R3测一下看看,没问题的话BIOS刷成9600.

网友:
使用一切正常的.就是在显示属性看不了它的资料.这个显卡是9550 128M 64位的.难找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