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5PE,USB都不能用?

楼主(2008-03-23):
谁修过V星865PE的板子全版USB口不能用,在系统下却能发现有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BIOS里面也没有禁用,就是插上USB设备后灯亮,没有反应,其中有一个USB口的两条信号线和地线是通的,打阻值是0,这些信号线直接到南桥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了?
另外的USB口打阻值都正常,为什么那一个口却会影响全部USB不能用,

网友:
我晕``
USB一个用不起全部都不得行`只要是桥短路的
也不能说是短路`局部损坏吧`
肯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SB   100%挂了.短成0欧,南桥里面的USB模块肯定烧了.

网友:
信号线对地南桥应该局部损坏!!

网友:
南桥里面的USB模块出问题了可能没救了!!!

网友:
是了,我师傅说了,我们也见了不少,南桥部分损坏.机器还好着里,如果非要用USB只有换桥了,刚学会用风枪吹它

网友:
要修好USB,这情况换南桥可以
要不找个PCI转USB的卡用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我刷了BIOS也不行,我现在搞好了,用了一个PCI卡转USB口的安上就好了,但是集成USB口的根本不能用,只能用这个办法了,顺便把BIOS里面的USB功能全部关闭免得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有这个问题?是不是你那短路的USB,两要信号线连南桥中间有元件坏了!

网友:
看看线路没有什么损坏的话,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把短路的两根线割掉看是接口这边还是SB那边产问题!

网友:
看看USB口里的触片有没有卷起来,搭到别的短路,我以前就遇到过,FUSE都发黑了,恢复后却什么都没坏

网友(2008-08-25):
我的板子V星865pe-neo2-p,前一段时间usb不能用了,听说是烧了南桥,就买了一个usb的PCI扩展卡,插上后,速度却不是2。0,慢的让人受不了,谁知道怎么回事儿!